[AVR单片机] 求助:mega162V的最高频率是多少?

楼主(2007-07-17):
(无正文)

楼主:
补充

我做个东西需要两个串口,选用了mega162,而老师买回来的是mega162V,资料上写的是它的最高工作频率是1MHz,而市场上没有1MHz的无源晶振,只能使用162内部自带的RC振荡器,但是在进行串口调试的时候发现通信不能完成,发送的数全是0,而且接收不到PC机发送的数据。

迷茫!!!!

网友A:
谁说没有1M晶振的?

RC振荡器的误差比较大,但校准后还是能用的

关键还是你买错了器件

楼主:
误差能大到使得通信不成功么?

按理说,误差大的话,上下位机的波特率不合拍,那么上位机接到的应该是乱码,为什么我上位机接到的全是0?

网友B:
不为什么

程序有问题

网友C:
1MHz???

mega162 应该是 1M band 没问题吧!mega162V应该 1.8432M 没问题,可以用晶体啊!

网友D:
怎么不去看手册?在网上求助。

M162V最高频率8M。
所谓1M是指在1.8V的时候。

楼主:
手册上说的是0-1MHz for Atmega162V

怎么可能不看手册呢!搞了一天了,不知道什么问题。
下午的时候改用串口1,相同的程序,可以正常工作,而换到串口0,就是不行。串口0一直输出0(用示波器看的)。

网友E:
这种问题

仔细看看文档,参考例程就能搞定。

网友D:
你的手册太老了吧。

下载新的版本看看。

网友F:
5V可以跑16M。M162有8分频,注意熔丝设置!

网友G:
呵呵,用MEGA162的人越来越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