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GCC-AVR是开发工程师们开发AVR最好的选择!

楼主(2007-07-17):
今天看到一贴对GCC-AVR的评价,竟然写出放弃GCC-AVR的主贴!
俺不得不回应一下:
地球人都知道编译器对程序代码的优化不是永无止境的,代码的优化程度跟程序风格的写法有极大的关系。其实每一个合格的单片机C程序员必需了解手上C开发编译工具的性能,若连自已赖以为生的开发工具的都不能熟悉,就不配做一个程序开发人员。

俺先用硬件作过比较:
-----------------------------------------------------------
用过VHDL硬件描述语言的人都知道,逻辑寄存器的使用跟代码描述方式有关,实现相同的功能,一个有经验的硬件高手用结构描述,跟没有经验的菜鸟用行为描述,最后无论编译器优化性能如何的卓越,硬件高手用的逻辑就是比菜鸟用得少很多!
-----------------------------------------------------------
再用软件作个比较-----GCC-AVR编译:
对于单片机C编译器,若果实现相同的功能,同一优化级别下。
例如:对于同一条件逻辑判断,高手VS菜鸟,
高手会用:
  if(Uart_Byte_H==Cmd_Light_Dev)
     if(Uart_Byte_L!=0){
       Uart_Byte_L=12;
     }
------------------------
菜鸟会用:
  if((Uart_Byte_H==Cmd_Light_Dev) & (Uart_Byte_L!=0)){
      Uart_Byte_L=12;
     }

//---高手的代码编译后的长度--(仅是用了8条指令)--------
if(Uart_Byte_H==Cmd_Light_Dev)
    4616:    80 91 03 01     lds    r24, 0x0103
    461a:    83 30           cpi    r24, 0x03    ; 3
    461c:    39 f4           brne    .+14         ; 0x462c <main+0x17e>
   if(Uart_Byte_L!=0){
    461e:    80 91 04 01     lds    r24, 0x0104
    4622:    88 23           and    r24, r24
    4624:    19 f0           breq    .+6          ; 0x462c <main+0x17e>
      Uart_Byte_L=12;
    4626:    8c e0           ldi    r24, 0x0C    ; 12
    4628:    80 93 04 01     sts    0x0104, r24
     }
*****************************************************
//----菜鸟的代码编译后的长度---(用了28条指令)------
if((Uart_Byte_H==Cmd_Light_Dev) & (Uart_Byte_L!=0)){
    45d8:    1c 82           std    Y+4, r1    ; 0x04
    45da:    1b 82           std    Y+3, r1    ; 0x03
    45dc:    80 91 03 01     lds    r24, 0x0103
    45e0:    83 30           cpi    r24, 0x03    ; 3
    45e2:    21 f4           brne    .+8          ; 0x45ec <main+0x13e>
    45e4:    81 e0           ldi    r24, 0x01    ; 1
    45e6:    90 e0           ldi    r25, 0x00    ; 0
    45e8:    9c 83           std    Y+4, r25    ; 0x04
    45ea:    8b 83           std    Y+3, r24    ; 0x03
    45ec:    1e 82           std    Y+6, r1    ; 0x06
    45ee:    1d 82           std    Y+5, r1    ; 0x05
    45f0:    80 91 04 01     lds    r24, 0x0104
    45f4:    88 23           and    r24, r24
    45f6:    21 f0           breq    .+8          ; 0x4600 <main+0x152>
    45f8:    21 e0           ldi    r18, 0x01    ; 1
    45fa:    30 e0           ldi    r19, 0x00    ; 0
    45fc:    3e 83           std    Y+6, r19    ; 0x06
    45fe:    2d 83           std    Y+5, r18    ; 0x05
    4600:    8b 81           ldd    r24, Y+3    ; 0x03
    4602:    9c 81           ldd    r25, Y+4    ; 0x04
    4604:    2d 81           ldd    r18, Y+5    ; 0x05
    4606:    3e 81           ldd    r19, Y+6    ; 0x06
    4608:    82 23           and    r24, r18
    460a:    93 23           and    r25, r19
    460c:    00 97           sbiw    r24, 0x00    ; 0
    460e:    19 f0           breq    .+6          ; 0x4616 <main+0x168>
      Uart_Byte_L=12;
    4610:    8c e0           ldi    r24, 0x0C    ; 12
    4612:    80 93 04 01     sts    0x0104, r24
     }

网友A:
扯这个干吗呢,非得钻个牛角尖。

编译器的好处不是简单的优化代码这个事情的。
否则写汇编不就是最佳选择了。

楼主:
同一功能的实现同一优化级别下:28:8 几乎是4:1 的代码长

2楼竟说是钻个牛角尖?!对于其它太多的技巧,请自已摸索去!对GCC-AVR只有半捅水,一知半解的人,请别在这里乱放**!

网友B:
如果编译器,这两种写法就应该一样

完全一样的逻辑,大多数人都会用第二种写法的
如果编译器这都不能合理优化,那只能说明设计者的弱智

很多人BS keil,但你去看看Keil的处理,就会明白的

---------------------------------
高手会用:
  if(Uart_Byte_H==Cmd_Light_Dev)
     if(Uart_Byte_L!=0){
       Uart_Byte_L=12;
     }
------------------------
菜鸟会用:
  if((Uart_Byte_H==Cmd_Light_Dev) & (Uart_Byte_L!=0)){
      Uart_Byte_L=12;
     }

网友B:
倒塌,正确的写法应该是

  if((Uart_Byte_H==Cmd_Light_Dev) && (Uart_Byte_L!=0)){
      Uart_Byte_L=12;
     }

怪不得结果不对!

楼主:
对于Keil的编译处理长度同样会不一样,做同一种判定

所用的指令:for 结构同Do 结构做出来的是两个长度,编译后相差很远,俺N年前测试过!DO结构编译出来的就象用汇编写的一样的短小,就象是汇编高手写出来的代码!

网友C:
我倒,还振振有辞。

if((Uart_Byte_H==Cmd_Light_Dev) & (Uart_Byte_L!=0)){
      Uart_Byte_L=12;
     }

if(Uart_Byte_H==Cmd_Light_Dev)
     if(Uart_Byte_L!=0){
       Uart_Byte_L=12;
     }
相比明显多了运算。代码肯定长些.
只能说C语言没学好。

楼主:
改正后,GCC-AVR编译出来跟高手用汇编写出来的是完全一样,

if((Uart_Byte_H==Cmd_Light_Dev) && (Uart_Byte_L!=0)){
    45d8:    80 91 03 01     lds    r24, 0x0103
    45dc:    83 30           cpi    r24, 0x03    ; 3
    45de:    39 f4           brne    .+14         ; 0x45ee <main+0x140>
    45e0:    80 91 04 01     lds    r24, 0x0104
    45e4:    88 23           and    r24, r24
    45e6:    19 f0           breq    .+6          ; 0x45ee <main+0x140>
      Uart_Byte_L=12;
    45e8:    8c e0           ldi    r24, 0x0C    ; 12
    45ea:    80 93 04 01     sts    0x0104, r24
     }
//----------------------------------------
if(Uart_Byte_H==Cmd_Light_Dev)
    45ee:    80 91 03 01     lds    r24, 0x0103
    45f2:    83 30           cpi    r24, 0x03    ; 3
    45f4:    39 f4           brne    .+14         ; 0x4604 <main+0x156>
   if(Uart_Byte_L!=0){
    45f6:    80 91 04 01     lds    r24, 0x0104
    45fa:    88 23           and    r24, r24
    45fc:    19 f0           breq    .+6          ; 0x4604 <main+0x156>
      Uart_Byte_L=12;
    45fe:    8c e0           ldi    r24, 0x0C    ; 12
    4600:    80 93 04 01     sts    0x0104, r24
     }

楼主:
不好意思,很久没用这条语句,记错了!

网友D:
re:

不可一世的高人也终于栽倒在自己的傲慢之下了!

网友E:
我倒~~~这马甲是个AVR高手~~~俺迷糊了~~~

网友E:
哈哈~~~飞船估计是笔误了~~~

高手会用:
  if(Uart_Byte_H==Cmd_Light_Dev)
     if(Uart_Byte_L!=0){
       Uart_Byte_L=12;
     }
------------------------
菜鸟会用:
  if((Uart_Byte_H==Cmd_Light_Dev) & (Uart_Byte_L!=0)){
      Uart_Byte_L=12;
     }

俺不是高手,也非菜鸟,俺只会(Uart_Byte_L为无符号时):

if (Uart_Byte_L && (Uart_Byte_H == Cmd_Light_Dev))
{
  Uart_Byte_L=12;
}

俺认为次序和效率挂钩,不知这个代码长度是多少,上面的马甲给算算???

在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E:
我以前确实做过GCCAVR优化的实验,一行有时代码长度是高点

不过GCCAVR要全是如此的倒塌时,那么俺放弃也没有什么错呀???

因为这样无形中把使用GCCAVR的人就分成了"高手和菜鸟"~~~

如果:

if (Uart_Byte_L && (Uart_Byte_H == Cmd_Light_Dev))
{
  Uart_Byte_L=12;
}

和:

if (Uart_Byte_L)
{
  if (Uart_Byte_H == Cmd_Light_Dev))
  {
    Uart_Byte_L=12;
  }
}

代码编译长度不一样的话,俺就后悔放弃的晚了~~~

网友B:
错,这只和数据分布有关

很明显,LZ原意里Uart_Byte_H 和Uart_Byte_L应该是一起代表一个16位数,
即Uart_Byte = Uart_Byte_H * 256 + Uart_Byte_L

假如Uart_Byte分布在整个范围内(0~0xffff),那么(Uart_Byte_H==Cmd_Light_Dev)   和 (Uart_Byte_L!=0) 命中的概率都是1/256,未命中的概率为255/256,这时你的方法理论上可以节约下比较字节的那个周期,可以快一点点;因为未命中时才直接退出(少一次判断),而两个条件的未命中几率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数据Uart_Byte分布范围有限((Uart_Byte_H==Cmd_Light_Dev)   和 (Uart_Byte_L!=0) 命中的概率不等),那么,应该把未命中几率多的条件放前面,因为对于逻辑与 未命中时可以直接退出(少一次判断)

如果是多个条件逻辑或,那么就刚好相反,应该把 命中几率多的条件放前面,这样才可以增加直接退出的概率,以加快整体运行速度

网友E:
我倒~~~上面的马甲还是个数学高手,估计语文水平比俺好

哈哈~~~这"来"和"采"概率统计是多少???

网友B:
比如说:下面这种常见的情况15楼的代码会快很多

当Uart_Byte_H只有几个可能值,而Uart_Byte_L却会在0~0xff见分配时

PS:
除非循环出现的次数很多,否则这些**毛蒜皮的小时间都可以忽略不计,只优先考虑编程的工作效率和代码的可读性!

真要到这么斤斤计较的时候,那就的仔细对照汇编代码了

网友F:
我都晕了~~~15楼不是"你"自己吗???哈哈~~~乱套了~~~

俺现在叫"农艺师"了~~~

网友F:
俺一直喜欢IAR的__low_level_init()

而且它的位也特别简洁~~~

#define DDR_LEDR DDRB_Bit0
#define DDR_LEDG DDRB_Bit1
#define DDR_LED  DDRD_Bit7

#define DDR_Wdt   DDRB_Bit7
#define DDR_Power DDRD_Bit6
#define DDR_Beep  DDRD_Bit4

#define LEDR PORTB_Bit0
#define LEDG PORTB_Bit1
#define LED  PORTD_Bit7

#define Wdt    PORTB_Bit7
#define Power  PORTD_Bit6

#define Beep   PORTD_Bit4

网友G:
马甲确实比较多

看来以后只能凭ID认人了:)

网友H:
哈哈~~~飞船被倒塌俺的马甲搞塌了~~~因为不能小看这些马甲

哈哈~~~飞船好友~~~这可不是我派来的~~~

俺这两天被这些马甲搞得晕糊了...

不过这些人确实是高手~~~

网友H:
飞船呀!!!你可真气我!!!这些全是那些马甲搞得鬼!!!

俺昨晚被他们恶搞到早上4点!!!

俺对他们举白旗了!!!

对天发誓!!!

你没看出"大雁塔莱农"的"来"字吗???

俺是菜鸟你没看出来"采"字和"来"字吗???

倒塌了~~~

网友I:
呵呵,我经常这么写……

  if((Uart_Byte_H==Cmd_Light_Dev) &&(Uart_Byte_L!=0)){
      Uart_Byte_L=12;
     }

做菜鸟也很不错啊……

网友J:
雁塔农艺帅

网友H:
这个俺注册时早想过了~~~帅字他骗不了人~~~

楼主:
连防盗标签都做的一模一样,仿真技术太高了,没法分辩,

这么强的马甲还有这么强的技术,非老农莫属,
哈!好玩!

网友K:
编译器不可能完全代替人,否则就没有“程序设计师”的这

引用 网友B:
AVR 单片机 ←返回版面
13楼: 唉,真是服了你

老是写些不一样的语句来比较,怎么会正确???

void delay_do(unsigned int j)
{
     do{
         j--;
        }while(j!=0);
}
//*******************************************************
void delay_for(unsigned int j)
{
       unsigned int i;
       for(i=0;i<j;i++);
}
。。。。。。。。

网友J:
康帅博不是很像康师傅了嘛

网友H:
这个"莱农"好厉害~~~不过俺从没写过C的AVR程序

自打当gccavr菜鸟时到现在的iaravr菜鸟,全是清一色的C++.

俺有个习惯~~~就是编译器只要支持C++,俺就绝不用C.

连那T26这样的"弹丸小国"俺也不放过~~~

因为它的容量太小,需要新的功能,俺费了半天工夫改到C.

晕~~~比C++多出约200个字节!!!

气得俺发誓不再在AVR上用C.

听说iar优化很好,而且支持C++.并且支持的很好,所以才转移阵地的~~~

这些天农忙,...等2周后一定把那个经典的T26程序移植到IAR上.

到那时我才能鉴别哪个更高更强~~~

现在的项目用的是M16,故以搭建的M48/M16的"C++魔板",再结合T26的"C++魔板".IAR AVR的"C++魔板"就会在AVR的世界里"群魔乱舞"~~~

网友H:
对于马甲的概率论来说,俺只遵守"命中几率多"优先的原则

至于编译器如何去优化那就不管我的事了~~~

再就是对"除数"的优化问题,肯定是尽量选2的倍数以便实现右移操作.

假如是乘以一个常数再除以另一个常数
或先除以一个常数再乘以另一个常数

肯定是前者了~~~

而且最好是把除数化简为2的倍数.

牛车来了~~~劳动了一天辛苦了~~~

一会还要和马甲"战斗"呢~~~

网友K:
请问大叔正版IAR多少钱?来一个货比三家,俺等消费者好做

网友L:
正版IAR,16K限制版大概6800;完整版大概2万多吧

网友H:
这些都是村长的事~~~

楼主:
2W!IDE平台就是值钱!国内有多少公司买得起?

应该说国内很多公司是舍不得买!
多年前,俺刚刚接触GCC的时候,也是一直在怀疑的状态,别人价值上万的IDE,难道就不比免费的GCC好?
后来当真正接触LINUX以后,看它编译整个嵌入式系统时,才发现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GCC了,当自已能够引导GCC去编译程序时,终于知道中文“强大”的准确含义。

网友H:
哈哈~~~看来俺还真不能放弃gcc了~~~省得以后用LINUX再当菜鸟~~~

网友M:
代码优化是编译器设计的诸多难点之一

代码优化是编译器设计的诸多难点之一。GCC AVR在这方面还是做得相当好的。
值得信赖。曾看到过一篇关于个编译器性能比较的报告。其中比较了目前流行
的几个AVR的C编译器。各个指标显示,GCC AVR的性能不低于那几个的名牌C
编译。

有人为了的最小的运行代码而使用汇编。除非是不得已而为之,否则就是因小
失大,本末倒置。

网友N:
这个

在多数不需要性能的地方,代码以易读性为主;
在少数紧要的地方,代码以性能为主,对着汇编调整C,或使用优化开关,或直接用汇编;
知道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编译器也有可能升级的,何必执著于那个名字呢?

网友O:
经黑客软件检测,17楼的是真菜农!

而且在单片机坛子那边,菜农说过把莱农也注册了~~~~~~~~

原来菜农认真起来也挺有文采的,哈哈~~~~~~

网友P:
是用--和++的问题

不是for和do的问题

void delay_for(unsigned int j)
{
       unsigned int i;
       for(i=j;;i--);
}
就好了

网友H:
17楼不是俺!!!

网友Q:
好好的版面被菜农来菜农去的搞得满目疮痍啊

斑竹怎么不删除哦

楼主:
用GCC-AVR是末来进入嵌入式领域的最好踏脚石。

网友R:
方便为上

不能只说其中的一小方面!

楼主:
先苦后甜!

楼主:
引用大虾main的IAR,GCC-ATMANAVR,ICCAVR,。。的比较,

引用 网友S:
AVR 单片机 ←返回版面
44楼: 几种AVR C语言编译器的比较
http://www.atmanecl.com/ChineseSite/CCCC.htm

网友T:
搞么斯撒

都有道理哈,我只为了加积分,混了几年从来没发言,导致现在积分太低

网友U(2010-08-08):
没看出纠结在这个问题上  能讨论出什么结果?
能是使用者带来什么?

所谓的老鸟   真心问一句    您是不是闲得蛋疼?

网友U:
&& 和 &
我看倒是需要研究的
呵呵

网友K:
真让飞船揭爆,很多人会没有饭吃的!象SD卡读写,FAT16与FAT32文件系统,USB的学习和PC机上的USB源码。JTAG的ICE的源码与DIY原理图 ,FFT,等,在AVR上都可能找到具体的答案。

不想被灭掉的就尽管放马过来,看看飞船老大怎么的收拾你们!

网友U:
51楼的   这些都是基础吧
有啥难的?
我自己做了个开发板
你说的这些东西就都做过了,稍微有点好奇心的学生在入门后半年就应该能掌握这些了吧
又没啥开创的东西   看资料   理解   改改代码  做做实验而已
我朋友在周立功的USB2.0主机例程还没出来就按照原版协议自己写点代码实现了
好像也没有多牛X的样子
都是拣国外人吃剩下的东西在吃

谁心里都清楚自己几两重

还收拾谁呢    简直无语。。。。
工程师   应该越做越谦虚

收拾谁?你做个比苹果还牛的产品把他收拾了
让大家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