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atmega128的jtag调试

楼主(2007-07-23):
串行jtag调试器,atmega128,IAR软件,连接是总是提示

too low jtag target voltage 0.0 V,at lease 1.8V needed .

什么原因阿? 还请大侠指点! 初次接触avr!

网友A:
目标板电源没有打开吧?

网友B:
电源 熔丝(振荡) 接线

网友C:
目标板加电了,熔丝位jtagen允许,使用外部有源晶振

网友C:
结论:jtag仿真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