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8和MEGA88哪个更有价格优势?

楼主(2007-07-25):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是88

网友B:
M8优势,但M88开发平台比M8容易,详解如下:

M8更有优势,便宜2毛美金左右,因为M8是目前市场上AVR用量最大的芯片;但M88开发平台比M8容易。
但是我建议还是使用M8,开发时用M88,生产再转过来就OK了...
请看用Atmega88替换Atmega8资料(中英文版)资料如下:
相关链接:http://www.315avr.com/zl1.asp?id=233

楼主:
谢谢4楼,明白了!

对我来说开发难易程度是一样的,因为两个我都没有仿真器,只能用ISP下载来试!
谢谢!

网友C:
没有发现开发不同

至于仿真器么,仅仅在开发的最后阶段作为安全测试来跟踪用的

网友D:
感觉88的端口变化中断加得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