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28下载时好时坏?

楼主(2007-07-30):
我做了1个mega128的最小系统板
但是用ISP载程序时 有时好用有时不好用

具体是128通过转接板插在板子上
读写熔丝时候一般没问题
读写程序时就不好使
在128的管脚上也能看到sck和pc输入的信号
128输出的信号就看不到了

这是为什么啊
可能是什么原因?
恳请高人指点!

网友A:
是否并口下载线,线的长度是多少?

是否并口下载线,线的长度是多少?
1.若是并口下载线,线达到30cm就建议减短线...
2.若有问题,换USB/串口的下载线,或其他质量好点的...
3.再不行......线试了再说吧...

----------------------
Emily Mo  莫海艳
website: http://www.315avr.com/index.asp

楼主:
线长大约1M

楼主:
为什么我给ATMEGA16下程序的时候12m的线都没有问题呢?

网友B:
我喜欢用SiProg串口线,可以拉很长很长

楼主:
我用这条下载线写别的也没事

我还有一个买的和一个手焊的128版子也都没事
就是这块板子不行
板子布线没错啊
能帮忙想想吗?

网友A:
先减短线试,见到过ATMEL的产品延长线有30cm以上的吗?

先减短线试,不实验不知道结果,
别人更没见到你的东西,怎么告诉你具体原因??

其次依据:ATMEL的产品ISP延长线没有有20cm以上的

----------------------
Emily Mo  莫海艳
website: www.315avr.com

网友C: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多下载几次又好了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把复位电路的电容改小些试试,我的改小后就好的多

楼主:
噢~~~~~~~~~~~~~

谢谢
好像是这样

网友A:
改小电容OK了???

改小电容OK了???

----------------------
Emily Mo  莫海艳
website: www.315avr.com

楼主:
有一块好了

还有一个照旧
电容改小以后复位就迅速了

网友A:
有把线改短,试过吗?

LZ有把线改短,试过吗?

----------------------
Emily Mo  莫海艳
website: www.315avr.com

楼主:
不好意思。。。。。。。。。

这个有点困难哈
我过几天试试
谢谢啊

网友E:
你的下载线是哪个版本的?

如果有100欧去耦电阻的那种,把这个100欧短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