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RS485收数有误,不知是设计上可靠性问题还是生产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7-07-30):
这几天生产了第一批此种板件,100多块。但测试完后,几乎都有问题,吓得自己都不敢作声。有种问题是MAX485CSA芯片经换过则OK,故障现象是收数误码、间或有数据发送不出去。但遴选下来并没完全解决此类RS485口接收数据误码问题,我试着接收5个16进制数AAH进行观察,单片机实收到75H 75H 75H 75H F5H这些数据内容,好些板件都是这样故障。其间经过光耦6N137,我也怕光耦输入输出端电阻值选用不太合适,从而试验了好多值,所以基本排除了此种情况。要知道从485口发送的数据却是正常无误的。经维修后,有些板件是一直通讯正常的,因出货急,我也急得头脑不**了,望大伙帮出出主意,按理应挺简单的,可我现在真的拿不准是设计上可靠性不行还是生产诸方面及各元器件哪会导致这种现象?谢谢大家!!

网友A:
让大伙找出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把你的电路贴出来

CPU电路,程序,485电路.

楼主:
这两天有些结果了……

按理观察所见应是电源问题导致,因硬件是由别个工程师设计的:单片机使用DC5V,485芯片的电源通过DC12V和7805变换而来,隔离的光耦有PC817和6N137,其实并没起到隔离的作用,因采取的电源取自主机板,12V与5V在主机板上是共地的。有两个RS485口,我使用的MAX485CSA芯片总是问题重重……挑选了多家进行比较都没彻底解决。但是我使用的如是MAX485ECSA芯片的话,则迎刃而解。两个485供电系统均通过磁珠错开了(实话说,我不知道如何去对磁珠选型?)有时会将主机板上12V用的电解电容给烧坏了。

故障现象:两485口通讯情况相互影响,假如第一485口发生收数误码,有两种原因:(收数原始数据为5个16进制数AAH)
           ⒈如接收到数据误码成75H 75H 75H 75H 75H,则通过更换第一485口芯片成MAX485ECSA则OK;
           ⒉如接收到的数据误码成75H 75H 75H 75H F5H,则要通过更换第二485口上的接口芯片成MAX485ECSA才能解决。

最终解决:针对误码情形全更换成MAX485ECSA芯片,因电源暂时不大好弄。但会不会以后的通讯状况问题重现,心里没底。
           ——这就我的分析,目前能够应急解决,通讯完好了。但我还不能下结论就是485芯片问题的终极原因……

网友B:
估计是光耦的问题

前两天买了一些PC817,用在通讯中不行,原先使用的是TLP521,感觉是开关速度太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