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那我推荐LS用IAR,可以满足你的要求,而且**版本的也有

楼主(2007-08-15):
在AVR Studio 4 的编程平台上在添加MCU的头文件时找不到MCU头文件? 在安装的目录下也没有发现一些头文件.不知道一些头文件在哪里? 谢谢!我是菜鸟,第一次用AVR Studio4!请大家帮助!

楼主:
怎么没人回音?

网友A:
dd

这个软件只能用汇编!!不支持c

网友B:
要装WinAVR

要装WinAVR,才能编译C程序。

楼主:
感谢ATmega16 朋友!

我也装了WINAVR 也没有发现相应的MCU的头文件,不过发现也ioxx.h文件和一些API函数.不知道相应的MCU的一些寄存器在.c文件里编译的时候是怎么找到的?

楼主:
不知道makefile文件在项目里起到什么重要的作用?

现在刚用AVR GCC软件,还在摸索.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和指教!

网友A:
dd

avr的麻烦之处是好多开发工具头文件,还有好多定义用法不一样,想换编译软件都要考虑啊

网友C:
为什么要换编译器呢?认一个就OK了,ATMEL推荐IAR

为什么要换编译器呢?认一个就OK了,ATMEL推荐IAR;
如果爱好,喜欢多玩,那就没有麻烦可言。

网友A:
dd

我可没这个爱好!!怕麻烦!

网友C:
那我推荐LS用IAR,可以满足你的要求,而且**版本的也有

网友A:
dd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7.2 (单片机优秀编译器)
 软件名称: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7.2 (单片机优秀编译器) 报告错误
程序语言: 英文
软件分类: 国外软件 / 零售版 / 电子电路
文件大小: 365M

好大啊!!我现在用iccavr 不支持位变量郁闷
IAR 支持吗?

网友C:
IAR也不支持,不过用如下方法不就OK了

引用网友yewuyi的 位定义:

union{
    uchar   flag;
    struct{
          uchar   bint:1;
          uchar   keysingle:1;
          uchar   keycontinue:1;
          uchar   cooldelaystart:1;
          uchar   cooldelayend:1;
          uchar   senfault:1;
          uchar   exitbuzzer:1;
          uchar   setOneclick:1;
          };
      };

一个位这样就可以了……

setOneclick=ture;

整体就

flag=0x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