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问:这条语句 *(INT16U *)&buff[4];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8-15):
请问:这条语句 *(INT16U *)&buff[4];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如果buff数组为字符型

这条语句的意思是取一个整数=buff[4]*256+buff[5];(&buff[4]是取buff[4]的地址,(INT16U *)是将这个地址强制转换成指向INT16U类型数据的指针,最前面的*则是取出这个指针指向的内容)。
如果buff数组为整型,取的就是buff[4].

网友B:
补充1点

楼上解释大部分正确
但iar使用小端模式的数据类型,所以整数=buff[5]*256+buff[4];
其它编译器就不知道了

楼主:
谢谢!

我用的是ICC编译器, 发现结果是buff[5]*256+buff[4];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