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写boot区比应用程序区慢很多!这正常么?为什么?

楼主(2007-08-22):
(无正文)

网友A:
正常,boot区是NRWW的。

网友B:
明白了!我还以为程序有问题呢!谢谢!

网友C:
你用什么东西看出来“慢”的呢?

网友B:
ISP下载程序时!

下载bootloader 比下载应用程序慢很多!

网友C:
我没遇到过这个,可能是没注意。

不过绝对不是NRWW的问题,MRWW只在IAP的时候存在,ISP的时候CPU没有运行程序。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速度应该一样?

我开始以为是bootloader程序的问题,换了一种bootloader程序,还是慢!
啥问题呢?

网友C:
你用的ISP,Bootloader程序根本就没运行

网友B:
这我知道!

我只是想知道写bootloade比应用程序慢正常不正常? 问什么?

网友D:
bootloader在flash的高端

如果isp程序不跳过就低端的FF,当然感觉就慢了

楼主:
楼上的,还是不太明白!

跟高低端有关系么?

网友C:
不正常。

再强调一下,ISP是硬件行为,与软件无关!

网友D:
我说的和楼上说的是一个意思

slisp完全也可做到只写bootloader部分

简单加个跳过0xff即可

楼主:
那就是说,慢也是正常的了!

网友E(2013-07-05):
蛋疼。看下代码就知道的。因为bootloader从引导区开始的。下载这段代码必须把引导区之前的应用区给写完。时间当然长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蛋疼。看下代码就知道的。因为bootloader从引导区开始的。下载这段代码必须把引导区之前的应用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