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主频较低情况下,如何保证正常串口通信

楼主(2007-08-23):
我用的8515,现在要求主频低于1M,
可又要求与pc进行串口通信。
想请教市场上能买到多大的晶振?
要求频率越小越好,且能保证
能够和pc正常通信

网友A:
估计要低功耗???

网友B:
设置Clock Prescale Register

例如Atmega168,使用7.372800M的振晶,16分频:
...
CLKPR = 0x80;        //Clock div enable
CLKPR = 0x04;        //Div clock by 16
...

网友C:
M8515不支持分频的方法。

最低的cpu频率就是8×baud了。
不过晶振除了手表晶振32768的,一般晶振都不会低于1M。要么就是陶瓷振荡器了。
不知楼上为啥偏要晶振小于1M?低功耗?

楼主:
陶瓷振荡器应该也可以的

如果取9600BAUD
按楼上说法,有适合的陶瓷晶振吗?
比如9600*8, 9600*16, 9600*24  ...等等

取如此低的晶振是为了减少时钟信号对外围
电路的干扰

网友D:
用内部RC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