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用于电池供电压力表问题请教(MOS管控制电源电路问题)

楼主(2007-08-23):
各位大哥,本人正在做一个用两节电池供电(7.2V)的水压表,用ATMELGA16单片机,128*64点阵LCD,外围电路的电源通过NMOS管控制,当外围电路需要工作时,单片机控制NMOS管导通,为电路供电,我的问题就是出现在NMOS管供电上,当NMOS管所带电路负载小(Ids小于5mA)时,NMOS管的压降太大,有时达到3V左右,这样一来,外围电路的电压不够,当电路的电流大于5mA时,NMOS管的压降突然降到0.2V左右,好像有一个临界值.但是我的外围电路实际工作电流不可能有那么大,请问各位大哥有没适用的NMOS管推荐,我希望NMOS管的压降不可超过1.5V,TO-92封装.
我原来用的是2N7000KL.
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A:
电源一般都用PMOS控制,很少用NMOS控制的。

网友B:
我是热心人

SOT-23封装
PMOS: AO3401,价格零售大概1元
NMOS: AO3400,价格零售大概1元
电压>=3.3V用PMOS G控制,S进,D出
<=1.8V建议用NMOS G控制,S进,D出

楼主:
感谢两位的回复!

感谢两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