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IAR编译器有没有这样的功能

楼主(2007-08-24):
我想定义一个结构体,但位于AVR单片机的SPI接口上的FRAM中,就是说存储介质和存取方法由我自己定义,但由编译器管理内存空间。如果IAR不行GCC是否有呢?

网友A:
你可以用宏定义

#define FRAM_ADDRESS1 0x00
#define FRAM_ADDRESS2 FRAM_ADDRESS1+sizeof(xxstruct)
如此类推,就解决好你的问题了

网友B:
各类C的编译器的结构体只能定义在线性内存中,或是线性的程序空间中;

你可以使用EC++(IAR有),

定义一个类,重构一些基本运算符,以达到在SPI铁电体的定义的结构体的存取和访问。

楼主:
多谢二位高人指点,不过我看了下编译器文档有点收获。

关键字__eeprom的内存操作可以自定义,就是说可以把内存定义在任意位置,比如IIC总线的内存中,还没来的及试。感觉IAR功能挺强的想的到的功能都能找到: )。

网友C:
我想能做到

你可以修改XCL文件,增加一个FRAM段定义

-D_..X_FRAM_START=0         //假设是一个1K Byte的FRAM,起始地址为0
-D_..X_FRAM_END=3FF
-Z(DATA)FRAM=_..X_FRAM_START-_..X_FRAM_END

在程序中你可以这样定义:
#pragma segment = "FRAM"
__no_init YOUR_STRUCT var_name1 @ "FRAM";
__no_init YOUR_STRUCT var_name2 @ "FRAM";
__no_init int var_name3 @ "FRAM";

编译器会帮你在FRAM中分配空间,但存取操作要你自己控制

我没测试过,你自己试试看吧。另外我猜想必须要加上"__no_in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