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双龙MCU下载程序的加密问题

楼主(2007-08-24):
我想使用双龙MCU程序给MEGA48加密,想要能够写程序不能读程序,但好像这个软件对MEGA48只有三个模式--不加密禁止再次编程禁止再次编成和校验.
哪位能指点一下小弟,谢谢!

网友A:
第三中模式可以实现的,重新写程序过程如下:

擦除加密位和程序;
写程序;
写熔丝及加密位;

加密防止别人读你的程序,而你自己需要重新写的时候,擦除之后再操作没有关系的。

不知能否满足LZ的要求?

楼主:
请问具体的加密怎么设置啊

我把芯片成88,加密模式的三排选择项都是亮的,可以配置为只允许写不允许读,但48的时候,只有第一排加密模式可选,它下面的两个选项不可选,不能配置成只写模式,难道双龙不支持48的只写模式吗?

网友B:
选择模式3就可以了,第一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