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用数组做的环形链表,用于高斯滤波器!

楼主(2007-08-29):
#include <avr/io.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struct list
{
     struct bit
    {
        unsigned i:4;
        unsigned :0;
    }last;
    // uchar last;
    uint Data[16];
}List;

static List GaussFilter;

int main (void)
{
    uint n = 0;

    while (1)
    {
         GaussFilter.Data[GaussFilter.last.i++] = n++;
    }

    return 0;
}

楼主:
注释一下吧:

typedef struct list
{
     struct bit
    {
        unsigned i:4;  // 可根据需要设置窗口值2的n次方,此处设置为2的4次方
        unsigned :0;
    }last;             // last.i为指向最后一次Data[]
    // uchar last;
    uint Data[16];     // 此处16为窗口值
}List;

static List GaussFilter;// 定义高斯滤波器实体

//下面的是测试,这里就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