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为什么振荡只有0.5V

楼主(2007-08-30):
我用ATTINY2313,晶振12M,电容22P,5V供电,振荡电平只有0.5V,振荡频率正常,只问这是什么原因,用万能板搭的板,晶振离MCU 0.762CM,是不是和什么设置有关,谢谢!!

网友A:
就是这样的。

楼主:
我用其它的都有2.7V左右的振幅!!

楼主:
我要倒了,今天看DATASHEET

我用的是ATtiny2313V,DATASHEET上只能到10MHZ!!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B:
设置问题,

熔丝设置 晶震振幅!

网友A:
2313没有振幅选择,只能是小振幅。

10M最高用11。0592没有问题的,振幅和这个没关系。

网友C:
我以前测过m48的,

振荡器输出脚振幅不大,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