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怎么才能判断芯片被锁死了?

楼主(2007-08-31):
(无正文)

楼主:
补充一下:

我使用的是外接晶振, 用SL ISP下载程序出现如下信息:

进入编程模式失败!
请检查FUSE设置,电源,时钟和ISP电缆连接!

楼主:
没有写入程序时, XTAL2,1引脚的电平是高还是低???

网友A:
除非是引脚复用,否则XTAL2,1引脚和程序无关

硬件电路构成的振荡器,既不是高也不是低

楼主:
没有复用, 熔丝位都没有设置好

网友B:
熔丝位设置问题

熔丝位设置的外位晶振,但外位晶振未接或没接好,就会使芯片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