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惊诧, M48 在 3V下, RC 时钟频率这么大变化

楼主(2007-09-05):
手头一个芯片, 哦, 0516 的批号, 让 PB0 输出时钟, 在5V 下, 8M 基本正确.
 在 3.3V 下, 居然只有 4.3MHz !

网友A:
不可能吧,

用示波器看看,不会偏差这么大的。

楼主:
是 M48V-10PI

就是从示波器上读到的

网友B:
RC振荡,当然会明显受电压、温度影响

毕竟半导体是明显非线性的,有明显的死区电压,设计不良就很容易受这个影响
(但也有办法抵消、降低这个影响的,变化这么大只能是设计者根本没怎么考虑这个问题)

所以才强烈建议对速度变化敏感的东西一定要用外部晶振

网友C:
是啊,对于一些时钟精确度要求不高的场合,这也完全可以

要求高的场合,就用晶振

网友C:
Atmel也就这水平了...

网友B:
同意LS,

也很反感SL拼命的鼓吹AVR的ADC

那个ADC,用过的都知道有多烂,还拼命的去和TI的MSP430比

不过,也同样反感430的价格
呵呵:-)

网友D:
LS,MSP430现在的价格支持开始有力度了……

我接到的MSP30F413的特价:*币8元左右。

但做了特殊**,不能直接打MSP430F413型号。

AVR的ADC是大厂MCU中,最烂的一个就是它……

LZ说内部RC偏差大的问题,从AVR的数据收据看,是不可能出现如此大的偏差的,难道在数据手册再次欺骗消费者?

AVR的MEGA系列,俺是绝不敢用MEGA48的,俺上次声讨的MEGA48内部RC OSC导致EE读写错误的问题到现在也没得到ATMEL正面的答复,NND,简直就是欺骗消费者嘛,让我用AVR的话,俺至少选择MEGA8以上的……

MEGA48请送到垃圾箱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