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系列带UART的最便宜的是哪一款?

楼主(2007-09-12):
AVR带UART的最便宜的一宽,请帮忙推荐,谢谢!

网友A:
量大估计用TINY系列

量小的话估计ATMEGA48最便宜

网友B:
tiny系列里面

带uart的不多,可能就只有tiny2313了吧。如果有其他要求不如用M48。性价比比较高。

网友C:
AVR的大多数都还可以

网友D:
attiny24

attiny24 比attiny2313及atmega48價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