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48的PC口作AD功能,多余口的能否再使用IO功能?

楼主(2007-09-12):
pc, IO, AD
M48的PC口作AD功能,多余口的能否再使用IO功能?PC口是否可以将高位做AD,低位再做IO?或者是可以任意交叉使用?

网友A:
可以任意使用

设置好DDRC和PORTC就可以了。

网友B:
建议,不要做输出口

或者可能影响ad

网友C:
用作AD时

置输入,关掉数字IO功能,然后再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