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我设计的“万用插卡式开发板”- 效果图 - PCB相片 - 焊接后的

楼主(2007-09-13):
我设计的“万用插卡式开发板”

概念
万用:象“万用表”,意思是多用;
插卡式:由多块板组成,做成卡式,可插入基板,就象电脑的板卡;

组成

基板:由几个并联连接的插座组成,没其他元件,只作连接的功能。

功能卡:根据不同需要,设计不同的功能PCBA,可插入基板,从面组成不同的开发功能。

特点:
多用,不同的项目,可重复使用;

基板可多块连接;
灵活;

使用
例如M128单片机开发,先设计一块单纯的M128卡式PCBA;
再设计一些通用辅助功能板,如电源、通信、烧录等;
根据实际设计当前专用功能的板,如波形发生器、ADC等;
单片机板与通用板是可重复使用的,避免下次做不同功能但使用相似单片机的开发时,要再制作PCB。

网友A:
漂亮

这个思路很好,不过在实际开发过程会遇到很多问题

我们在设置这样的板子的时候,经常遇到兼容性问题。

网友B:
实际中会有不少问题

网友C:
不错

以前一个项目用过类似的东西
但做开发板的话就没有那个必要了

网友D:
美好的想象。

网友E:
我也做过一个类似的板子,上面留了三个socket

LZ的图用什么软件做的,漂亮

楼主:
回复-不是想象

hebeijiang:美好的想象。
PCB已经发给厂家,几天后可取。

qjy_dali:LZ的图用什么软件做的?
Google SketchUp
“SU”简单易用,推荐使用。

网友F:
如果是产品,那很好

如果是开发板,呵呵,一点用也没有

网友D:
做产品也不行!

一个普通电脑主板如果变成100个插板组成,倒是很灵活,要什么功能就加什么上去,非常好,可惜可靠性就没有了。
0.99^100=0.37,或许还更糟糕。
所以适合玩和想。

楼主:
作用有的,可靠性也不会到0.37

先说说它的用途。
这是开发板,有二种用法:
一是用于开发,即在产品正式设计前的开发,如编写程序,试验设计等,用来认证硬件与软件与调试硬件与软件,然后再设计正式的PCB等。
二是用于一些生产测试设备,如生产线的自动功能测试设备,可直接使用它的硬件与软件。

它的限制
没考虑用来做正式的产品,这里所说的产品是指交给外部顾客使用的产品。

“如果是开发板,呵呵,一点用也没有”,反过来说还差不多。
“所以适合玩和想。“,确实是用来玩与想的,但与不排除可实际使用。

网友B:
问一,lz,啥是su?

网友F:
10楼,有看过电信的机房吗

看过后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网友G:
任何东西做出来都有针对性

思想不错,看楼主是想用在哪里

网友H:
电信机房的维护成本高啊,不然咱们单片机都插卡了。

网友I:
不错的想法和有个性的思维模式

不错的想法和有个性的思维模式,这样做出来的东西有档次,灵活多变,板子做出来了请再发到论坛上大家欣赏

楼主:
"SU"是“ SketchUp”的缩写

本想把PCB图发过来,但今天要出差泰国(现在用另一台电脑上网),不知那里是否可上网。

网友B:
这东东容易学吗??

网友I:
期待着结果哈,祝你成功

网友J:
不错的结构想法....

但我更希望看看楼主怎么定义电源和数据总线的....

网友K:
是欧式插槽吧

是欧式插槽吧?现成的大把,何来设计?

楼主:
to: mmd2102

我当然没能力设计插槽,我设计的是“开发板”。看了你的网站,知道做工控板的,希望多多指教。我用的是oupiin(台湾)连接器。PCB可能很快回来了,到时拿来看时,请多多指点。

刚出差回来(泰国),几天不见,多了条裤子,多谢版主。
如有时间,写写工程师在泰国的见闻,不知各位大虾有没有兴趣。

网友L:
不如直接用ARM做工业电脑,8位机浪费资源啊

网友M:
想法不错,电信设备几乎都是这样的架构,背板+业务板

网友K:
re

楼主我没看不起你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啊这个插槽在深圳很常见的,你要的话我免费给你发几个.96pin或64pin的.另外电力设备上是用这个比较多,基于X86设备的.而ARM一般集成度比较高,就没必要弄成这样了.

我现在在给南方一家供电公司提供相关设备,他们刚开始要求的就是个摸样的,后来改了,体积小了很多.

楼主:
没关系

mmd2102: 即使看不起,也没关系,毕竟你在这方面的经验比我多。
我是用oupiin的96针(3X32)的插针插座,之前是想用普通的排插针,后来在新赛格看到这种东西就用了,零买时要十几元一套。
多谢你有心送我东西,我在这里购买也不困难,再次多谢了。

刚好我是读电力专业的,只可惜工作与“电力”无关,只是与“电子”有关。所以没设计过电力设备。我所设计的产品也没用过这类东西。

我设计的这个开发板,主要用于单片机系统的开发,没想到用ARM。设计初衷是灵活,每个模块可重复使用,仅此而已,能满足这个要求就行了,至于与电力设备及电信设施比较,恕我见识少,没想过这方面的应用,请多多指教。

PCB回来了,可惜相机借出去没拍相片上来。

楼主:
PCB相片

PCB样品已经回来,但还未来得及焊接。

网友B:
期待lz继续发图片

网友N:
晶振会有问题

还有电源透过DIN连接器也有不好的影响

楼主:
继续发图片--焊接好成品的相片

从上至下:
基板:上面只有并联的插槽。
功能板:MCU功能板,图中是M128,若把旁边的M8焊上去,就“双核”了。
功能板:通讯功能板,USB与RS232。
功能板:这是专用的,可做成“Impedance Converter Network Analyzer”。
功能板插在基板上的样子,可多块基板串联,以扩展功能。

网友O:
!!!

一次做这么多板子,真有资本!

网友P:
很多工控设备都是这样做的啊,底板总线有现成的国际标准

目的是提高检修效率。

网友E:
佩服像LZ这样有想法就做的

不管对与错,想了就要做。是对是错,做了也是一种验证,呵呵

网友Q:
楼主的思维很好,但是。。。。

楼主的想法很好,但是已经工业标准了,而且要规范的多。
很好的创意,但是不是新的。谢谢你与我们分享!

网友R:
独特

这种构思很好,
值得学习,以后避免这一方面浪费太多时间。

让大家一起来参与设计开发,组建成一个优良的团队。

网友S:
做小批量,多品种开发很适合

网友K:
8错

我有个专门用做仪表仪器的ARM9工控板就用了64-pin的这个插槽,但仅仅是做为扩展口,客户要求的.

基于X86结构的板这个东东用的比较多,当然有它的优势和原因,但在AVR或ARM上行不通的.

网友T(2007-11-26):
这个比较有意思的.

这个比较有意思的.电脑主板上用得比较多的.

网友U:
做学习实验版是不错的,可以考虑开源~~~~~~~~~~~

安装母板的时候,好像立起来比较方便一点;

网友V:
xuexi

这么多可以吗??

网友W:
想法很好

底板上的电源输入可能会有些问题,看了下都是一样的比较细的线。

网友X:
看出来楼主很有钱

插卡都是4层板,一下子做这么几块样板也要不少钱啊

网友Y:
工控机设计思路

我们曾经定义过一个DIMM144接口,为了把各种ARM7的板子公用起来,可以用来方便的切换CPU,但是实际发现维护的确很头疼

前期设计需要花费非常多的时间,需要考虑非常多的事情,等待楼主的成品!

楼主:
多谢各位捧场

若干时间不来,想不到仍然有这么多朋友关注。
很多朋友认为这是一个产品,其实不然。这不是你想象中的“产品”,我设计它的主要目的是用于厂内测试设备。
PCB都是2层板,没用4层。
我不多钱,这是公司产品,不是自己Diy的。
当然,设计来源于电脑及工控等,我自己还没到纯创新的地步。
最后的相片就是成品了,现在仍然不断改良中,但只是插卡在更改PCB。

网友Z:
机架式交换机都是这样的构架

不够楼主这种想法确认很好,如果前期够价设计弄好了
后面玩的空间大的很

网友AA(2008-01-22):
很早前就有这个想法!

以前也搞过,不过没这么多卡位!

网友AB:
马大叔不要打击人家嘛

我看着蛮好

估计经过几次样板再修正改良后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作品

网友AC:
好,挺漂亮

不错!挺好

网友AD:
再加油啊!

看似创意很好,但有抄袭嫌疑,再加油啊!!!

网友AE:
这种接插件质量稍微好点的狂贵,质量不好的拔几下就接触

网友AF(2008-03-04):
做出来的工艺应该不错

网友AG:
简单使用工具

网友AH:
好啊,

是不是体积有点过大了呢?可不可以设计小点呢?

网友AI(2008-09-26):
图片看不到

图片看不到

网友AJ(2013-02-13):
我跟你想的一样啊,我就想你这种电子积木!!!能送我一套,还是赠送,还是成本价一套,等你消息!!!呵呵呵

网友AK:
很不错  可以自己动手做一下

网友AL(2013-04-03):
看不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