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可控硅控制电压问题?????

楼主(2007-09-30):
现在有一个电路
一个双向可控硅串联在220V和一个乔堆上输出直流电压.
输出的直流要可控.因为没有过零检测,所以很麻烦.
不知道各位有何想**可以帮帮我

我已经试过了调频,调占空比,调相位.效果都不好.
这个调制方法已经被别人实现了,不知道各位是否知道该如何实现

谢谢!!!!

网友A:
一般都进行过零检测的

进行过零检测的话就可以根据事先测量的数据建立表格控制输出电压,其实就是控制导通角,这个也可以根据公式计算出导通角和输出电压的对应关系
你没有过零检测就得监视输出电压,然后根据输出电压调整可控硅的导通

网友B:
可控硅控制电压问题

过零检测电路是少不了的,用一个过零检测电路做输入检测,再做一个电路输出触发可控硅,不就搞定了吗?

网友C(2008-08-07):
过零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