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IAR怎么内嵌汇编?

楼主(2007-10-11):
下面一个简单例子,怎么把它编译成功?

void main(void)
{
DDRD = 0x00;
DDRB = 0xFF;
while(1)
{
get_port();
}
}

void get_port()
{
   __asm
    ("in R16,_SFR_IO_ADDR(PIND)"    " "
    "swap R16"        " "
    "out _SFR_IO_ADDR(PORTB),R16"   " "
      );
}

网友A:
没用过IAR...不过我想帮助手册里面应该有

网友B:
最简单的:asm("");

网友C:
插入汇编要注意栈。

         asm("PUSH R16");
         asm("PUSH R17");
         asm("PUSH R18");
         asm("LDS R16,RevData");
         asm("LDS R17,RevData+1");
         asm("LDS R18,RevData+2");
         asm("CLC");
         asm("ROL r16");
         asm("ROL r17");
         asm("ROL r18");
         asm("CLC");
         asm("ROL r16");
         asm("ROL r17");
         asm("ROL r18");
         asm("STS RevData,R16");
         asm("STS RevData+1,R17");
         asm("STS RevData+2,R18");
         asm("POP R18");
         asm("POP R17");
         asm("POP R16");

楼主:
内嵌汇编如何访问IO寄存器?

内嵌汇编如何访问IO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