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技术讨论:ATMEGA48V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7-10-11):
最近用ATMEGA48V做了一个项目,其中存储了一个累计数,每次上电进行显示。
但是发现有5%左右的板子不是很稳定,上电显示的数据有时候正常,有时候就变成0了。还有个别的板子,上电后累计数就+1。
其中有2个板子,基本每次上电都变为0(实际不是0),多次测试后,我更换了cpu,就正常了。
是不是就此可以说明是CPU的问题,cpu内部eeprom不稳定造成的?

另外:之前跑在低速状态下,我反复上下电,也会出现清0的现象。后来一个数据存储了3份,通过比较三选二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的cpu跑在高速状态,这个问题就又出来了。实在是让人费解!

大家有没有碰到类似问题,请帮忙分析一下。
谢谢!

网友A:
复位如何处理的?熔丝位里选择BOD。

网友B:
也可能是程序问题

上电的时候读取EEP数据,显示,然后延时10秒(或其他)写入新的数据,关闭EEP,试试看,还有48V不能超频用,如果频率超过8M的10%,可能出现访问EEP错误。

网友C:
上电加延时,慢点读EEP

网友D:
用俺的EEPROM管理模块,保证200%可靠,永不出错。

网友E:
有很多是硬件方面的问题

楼主:
双龙:
上电加了延时,EEPROM读了3遍,还是有问题。

虾虫:
这批200多套,如果都是硬件问题,那俺该抱谁哭啊!

农民讲习所:
一定去恋你一下看看。

其他兄弟:
超频问题我确认一下是不是超了,还有熔丝,谢谢了!

网友F(2014-04-17):
芯片本身的问题,估计很难解决的,尝试换成,Atmega48pa之类的芯片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0384此贴中已有人(5#)提出该芯片自身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自恋一下。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Essence.asp?id=8527

大哥,自恋的时候考虑下连接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