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gcc怪问题

楼主(2007-10-20):
GCC, ui, TE, AD, ADT
昨天遇见一怪问题:
我定义了一个全局变量uint_headerrtemp
在运行时会被无缘无故清0 ,导致机器工作不正常.郁闷了半天.
后来改成uint_headtemperr 就没问题.
哪有这种奇怪的事呢..
不知道有没有人碰到类似的问题,应该市是GCC的bug吧....

网友A:
做一个带这个问题的最小项目

这样比较有说服力

网友B:
用volatile修饰一下试试

网友C:
前缀"_"是系统保留的,最好不要使用

最好不要使用前缀"_"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