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请教一个AVR的问题

楼主(2007-10-25):
最近在用mega48片子做一个项目,项目大致描述如下:
    项目需要两个不同的芯片之间来实现扩展接口通讯,通讯采用SPI通讯协议,两个片子一个是mega48(自带SPI接口),另外一个是其他的一种芯片(不带SPI接口,简称为K),我采用的是软件模拟K的时序来实现两个片子之间的SPI通讯,我想问的是:在K和mega48通讯过程中,mega48是否还可以同时进行UART的通讯?
    附:相当于整个操作过程如下,mega48的UART接口一直在接收数据,当mega48通过UART接口接收到一定量的数据的时候,它通过SPI接口将这些数据传送给芯片K,当芯片K接收到mega48发送来的数据之后立刻通过SPI口将同样的数据发送回mega48,mega48的SPI口接收完芯片K发送回的数据之后立刻通过UART口发送出去,整个过程中UART口还是一直在接收数据,mega48的SPI和UART的发送或接收均采用中断方式,并且进两种之中任何一种中断时候执行开全局中断操作。
    大致是这个意思了,我想请坛子里的老虾们帮我看看这样操作可不可以,因为第一次用AVR的片子有好多不熟练的地方,而且现在硬件平台调试不了,所以请大家先帮我看看这么操作理论上行不行的通。。先多谢了。。

网友A:
mega48的SPI和UART的发送或接收均采用中断方式

就可以实现在K和mega48通讯过程中,mega48同时进行UART的通讯。

楼主:
re:maychang

    先谢谢maychang。
    我现在还有个疑问,其实我整个过程中相当于SPI的收发(同一个中断函数)、UART的接收、UART的发送,这3个中断函数轮询着进行中断嵌套,而且我的芯片K的SPI接口是用软件模拟的方式来实现的,如果我这样来做的话会不会出现什么不稳定的因素,因为这个SPI通道是整个项目的主通讯通道,所以稳定性要求比较严格。

网友B:
SPI有主从,UART则没有

要确定M48是作主还是从,要作主的话就不用说了,怎么办都是可以的
要是作从,就得用中断.

网友C:
先不要考虑

M48中断嵌套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这个系统里面M48具有硬件SPI,所以它当从机的话,K的任务就比较容易了。反之如果M48当主机,那么K的任务就非常繁琐,需要不停地处理时钟沿中断,来同步输出数据。M48的SPI速度还是比较高的,用几兆时,速度最小也是10k量级。
所以你需要先考虑哪个做主机哪个做从机。建议K模拟SPI主机。

楼主:
re:

谢谢4楼、5楼。
我的芯片K肯定是做主机的,M48只是用它的几个功能。

网友D:
我想请问哪位知道在哪可以下到AutoCAD2008软件,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