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问Mega8熔丝位设置

楼主(2007-11-05):
设置为外部高频高频,启动时间16CK+64ms,然后外接12M两脚晶体,这样设置有没有问题?写了个超简单的程序,就是调不出来,现在怀疑哪都有问题,代码如下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om8.h>
#include <avr/interrupt.h>

#define FOSC 12000000 //晶振12MHZ 根据实际外接晶体改变该值
#define BAUD 9600     //波特率

/*字符输出函数*/
void uart_putchar(unsigned char c)
 {
    while (!(UCSRA&(1<<UDRE)));
    UDR=c;
 }
void uart_init(void)
 {
    /*允许发送和接收*/
    UCSRB=(1<<RXEN)|(1<<TXEN);
    /*设置波特率*/
    UBRRL=(FOSC/16/(BAUD+1))%256;
    UBRRH=(FOSC/16/(BAUD+1))/256;
    /*8位数据+1位STOP位*/
    UCSRC=(1<<URSEL)|(1<<UCSZ1)|(1<<UCSZ0);

 }

int main(void)
{
    uart_init();

    uart_putchar(0xAA);

    while(1)
    {
        ;
    }

    return 0;
}
串口上一直没有数

楼主:
请问Mega8熔丝位设置

没人理自己答吧,熔丝位没问题

网友A:
你用循环就能看到了

网友B:
串口看不到东西的原因很多

不一定是熔丝设置问题。
熔丝设置可以看看datasheet

网友C:
看看波特率吧,文件头原来也可以那样写啊

网友D(2013-07-22):
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波特率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