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ATMEGA8的T0中断问题

楼主(2007-11-11):
在网上了查了很多,不过似乎都是有问题没答案,所以就试试在这里问问了.
atmega8+gcc,做个2ms的延时程序,程序如下:

int KeyFlag=0;
int KeyValue=0;
SIGNAL(SIG_OVERFLOW0)
{
    KeyFlag=1;
    KeyValue=0x01;
}

int main(void)
{
    TCNT0 = 0x06;
    TCCR0 = 0x01;   // 系统时钟,不分拼
    TIMSK = 0x01;
    sei();

    while(!KeyFlag);  等待2ms到来
    // do something here
}

程序会停在 while(!KeyFlag)这里, 好象是没有中断造成. 但实际去跟踪调试时,发现程序能进中断,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volatile

volatile int KeyFlag=0;
int KeyValue=0;
SIGNAL(SIG_OVERFLOW0)
{
    KeyFlag=1;
    KeyValue=0x01;
}

int main(void)
{
    TCNT0 = 0x06;
    TCCR0 = 0x01;   // 系统时钟,不分拼
    TIMSK = 0x01;
    sei();

    while(!KeyFlag);  等待2ms到来
    // do something here
}

网友A:
忘了菜农回帖的新规则---回帖正确必须将21ic的ID让菜农用1次~

哈哈~~~不知楼主同意否???

哈哈~~~~~~~~

楼主:
用了static....

刚好和volatile 相反,怎么就没想到这个呢.星期一再去试好了.

用我id到是没什么, 不过要看最后调试的结果了. 因为程序中用了t0 t1两个定时器,用avrstudio模拟仿真的时候能进T1中断不能进T0中断.

网友A:
你的ID就是你没用过的21IC选美证(进入21ICBBS的密码)

哈哈~~~菜农先谢了~~~
相关链接:http://www.**/blog/hotpower/58716/message.aspx

网友A:
哈哈~~~生意成了,1dqmoon可要立字据呀!!!

做人要厚道~~~

楼主:
原来这样啊,

不过要先说好,帮我把这次的程序搞定,
当然了,大部分我会去做,不懂的来问你好了

网友B:
新规则有创意,不过我已投过00了,呵呵...

网友A:
楼上理解有误!!!俺可没说俺用它来投票呀~~~

网友C:
呵呵,没有加volatile,可能编译器将你那个while语句给优化了

成了死循环.

网友A:
哈哈~~~看来这笔买卖让俺捡了个大便宜~~~第1桶金诞生!!!

网友B:
呵呵,您的思路是与常人不一样,我不猜

网友D:
还是qq说的对!

你别用优化就 行了!

楼主:
不管怎么样, hotpower 还是帮了我大忙

程序已经快完成了,没想到就卡在那个地方了

我的密码用消息发给你了,用完记得还我就好了

网友A:
哈哈~~~菜农收到第2笔费用~~~自贺一番~~~

俺暂时不用,省得有人要告检察院法办俺~~~

郁闷之中,最近被双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