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问个 GCC 在FLASH中的数组使用问题????

楼主(2007-11-13):
  在AVR 的flash中定义了个数组
此数组名不能做为实参调用,不知如何解决
那位 GCC高手帮帮忙 !!

觉得GCC在使用FLASH是挺麻烦 与C不兼容 不如其他编译器来的方便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GCC在使用FLASH操作是有点不方便

楼主:
是啊 数组名不能被引用,只能直接读取

找了好久 也没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B:
搞个专用函数即可

网友C:
指针都能传递,数组名哪有传递不了的。

数组名不就是个常量指针,
看看GCC的头文件,有很多函数的参数PGM_P,
指针都能传递,数组名哪有传递不了的。

楼主:
哈哈 怪我 函数的数组形参定义错啦

定义数组的形参时 没用 const prog_定义
现在用 PGM_P 的指针方式 和 直接数组名方式 都可以啦

网友D:
gcc里flash的数组

我也同样定义了数组:
const prog_uchar pic_tab[]=/*256*30*/
{......};
但是在用的时候:
如:WraDataByte(pic_tab[address++]);
编译出来就不对,老是编译成:ldi的指令,出来的数字都是乱的。
不知道我哪里出错了。

我的解决办法是:
WraDataByte(~(__LPM_classic__(pic_tab+(tempaddress++))));
结果还是我想要的结果。

但这种方法好像不通用的,换编译器就要改的。

往有人能指出我哪里出错

网友D:
补充

WraDataByte(~(__LPM_classic__(pic_tab+(tempaddress++))));
改为:
WraDataByte((__LPM_classic__(pic_tab+(tempadd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