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问单片机在工作时会自动复位是为何?

楼主(2007-11-20):
如题:我查了一下电路,可以排除掉电复位,低电平检测复位,没有用到看门狗,电路是用在开关电源中作PWM驱动,输出是脉冲式的,请问是否引脚干扰也会引起复位,怎么样判别?

网友A:
断开驱动IO看结果

如果还不行,直接飞线外加5V电源给MCU看结果。

网友B:
打开看门狗

打开BOD,晶体振荡器开满幅。
我做逆变器也做了一些,还没有遇到复位的。

网友C:
开机后检查复位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