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UCSRC&UBRRH地址一样 怎么用啊

楼主(2007-11-18):
UCSRC&UBRRH地址一样
书上写 UCSRC写的时候URSEL=1
       UBRRH写的时候URSEL=0
我用ATMEGA16 怎么不好用啊
写法
UCSRC=0X86;
UBRRH=0X00;
UBRRL=0X33;
请指点  谢谢!!

楼主:
每人回啊???

网友A:
怎么个不好用?

网友B:
就是这么用。没有问题

楼主:
波特率对吧

串口发数据不对
用软件模拟
UCSRC=0X86;
以后UCSRC和UBRRH都有值,
UBRRH=0X00;
以后UCSRC和UBRRH都没有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