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调电怎样保存数据

楼主(2007-11-23):
(18) 为什么选用AVR单片机? 并具有较大容量、可擦写10万次的EEPROM,对掉电后数据保存带来方便,来电后能记住掉电时的工体状态,EEPROM(64B~4KB) 。

看到一篇这么介绍AVR的,就是在调电时把数据写入EEPROM,上电后再从EEPROM中读出来。可问题是怎知道何时调电,好像没有调电中断呀

网友A:
加检测电路和短时后备电源(用电容做)

网友B:
详细点嘛

加检测电路和短时后备电源(用电容做):怎么加法?

网友A:
朋友请我吃法国大餐,本人土包子一个,便问朋友怎么吃法

网友C:
这样就好……

免费大餐:
引用 网友A:
AVR 单片机 ←返回版面

2楼: 加检测电路和短时后备电源(用电容做)

收费小餐(500元):
引用 网友B:
AVR 单片机 ←返回版面

3楼: 详细点嘛

加检测电路和短时后备电源(用电容做):怎么加法?

网友D:
假如:工作电压是5V,那么你在4V的时候就认为调电了

4V-2.7V的电压下降过程也不短的,保存数据多就要用上超级电容了吧!

网友E:
俺喜欢法拉电容~~~

网友F:
用铁电存储器吧

读写速度快 而且掉电保持

网友G:
掉电检测可以使用DS1233

掉电检测信号送入单片机外部中断脚->执行中断服务,在中服中保存数据.电空的作用在于保证数据全部存入EEPROM之前单片还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