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为什么我从hzk16文件导出的数据会是乱码?

楼主(2007-11-23):
#include "stdio.h"
main()
{    int c;
    FILE *p1,*p2;
         p1=fopen("HZK16","r");
    p2=fopen("new.txt","w");
    c=getc(p1);
    while(c!=EOF)
    {
        putc(c,p2);
        c=getc(p1);
    }
    fclose(p1);
    fclose(p2);
}
我现在有一文件HZK16,以上就是我的程序!
为什么我从hzk16文件导出的数据会是乱码?
我想取该文件里面常用汉字字模存到一个ROM中!!!!

网友A:
字库文件是二进制文件。

字库文件是二进制文件,要用打开二进制文件的函数操作,不能用你用的操作方法,并且本来就是一组数据,你还能看出是什么字,那得在屏幕上画出来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