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单片机ad转换时引脚之间被击穿

楼主(2007-11-25):
我用169v做设计,其中有依次采集4路信号进行处理(四路信号的电压值都不会超过5v),在电路中已经加入了电容滤波。现在发现一个问题:有时候会出现单片机的ad引脚之间被击穿的现象,即:两个ad的io口之间会出现一个仅几百欧的电阻,但又不是上电就出现(出现没有规律性)。请问各位高手,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单片机io口之间被击穿)的外部因素有哪些?谢谢了先!!!

网友A:
加强IO保护,限制输入信号电平和阻抗

网友B:
最好在VREF以下

楼主:
return xwj

我这是传感器信号来的,并且小于5v,另外还加了滤波电容来的(基准是5v),看起来都符合你们所说的要求啊,怎么会这样呢??假设是存在太大的尖峰,电容没有效果的话,那要怎样才能搞定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