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D的滤波电容加在串的电阻后还是串的电阻前?

楼主(2007-11-26):
(无正文)

楼主:
看了数据手册后不解

下面是数据手册上的两句话:
1."模拟信号源必须通过一个串联电阻( 输入通道的组合电阻) 驱动采样保持(S/H) 电容。"
2.在把信号输入到ADC 之前最好使用一个低通滤波器来滤掉高频
信号。

图中这个电阻是那个串联的电阻,这个电容就当是低能滤波器,那么是不是该接在电容的前面呢?

网友A:
不明白你说的前后是电阻还是电容,一句话,用下面那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