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48 / mega8用什么仿真器?

楼主(2007-11-27):
(无正文)

网友A:
前者是单线仿真器,后者可以说没有仿真器

网友B:
脑袋就是仿真器……

简单的CHIP就不用仿真了……

楼主:
什么是单线仿真器?

网友C:
可以看看 AVR DW 与ISP 单线仿真编程器

单线仿真是AVR一种新的仿真方式,效果和JTAG一样,只是速度稍微慢一些。

本产品集成了AVR debugewire和AVR ISP的双功能多用途的仿真、编程一体机,与AVR Studio(AVR Studio 4.09 或更高版本)相结合,通过USB接可以对所有带debugewire接口的AVR 单片机进行单线在片调试(On-ChipDebugging)和编程,同时支持AVR 全系列单片机的ISP程序下载。
相关链接:http://shop.avrvi.com/goods-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