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系列 如ATmega128的看门狗怎么搞

楼主(2007-11-30):
1.WDT0N在编程的情况下如何修改看门狗定时器的分频系数
    __disable_interrupt();
    __watchdog_reset();
    WDTCR=0x1f;
    WDTCR=0x0f;
上电后还是14ms就复位
2.WDT0N在未编程的情况下可以开启吗

编译器 IAR

网友A:
给你一个参考

http://www.avrvi.com/avr_examples/avr_wdt.html

WDT0N在未编程的情况下也可以开启的

楼主:
解决了

自己没看到  看门狗被自己在程序的其他地方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