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各位大侠用IAR 4.20A如何设置STK500?

楼主(2007-12-03):
最近学用AVR,装了个IAR 4.20A,但半天没有发现有STK500的设置,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在Option里面的Debugger里面只有看到CCRICE200JTAGICE等,没有看到STK500。)

网友A:
调试功能IAR不好用STK500

我现在都是用IAR编译生成a90的文件,然后通过avrstdio软件烧写a90或Hex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