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大家都用什么 编译器AVR-GCC 、ICC 有什么区别??那个好一点

楼主(2007-12-10):
大家都用什么 编译器AVR-GCC 、ICC 有什么区别??那个好一点?
两个不同的编译器下编写的程序 可以弄在一块吗

网友A:
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B:
看看这个 有详细的比较

没有哪个好与不好,适合的是最好的。

http://www.avrvi.com/begin_avr_study/avr_how_to_start.html

开发环境的比较与选择
相关链接:http://shop.avrvi.com

网友C:
建议用GCC或者IAR,其他杂牌不用为好

建议用GCC或者IAR,其他杂牌不用为好

网友D:
编译器这种复杂玩艺儿,很难做得好

所以听4楼的没错

网友E:
也分情况!

ICC是主推的,用的人多,资源也就最多。
CV编译效率比ICC高。
IAR效率最高,但是用的人最少,资源也就少。
GCC没用过,不知道情况!免费的东西功能和效率也不知道如何了。
如果初学最好用ICC,其他的再考虑。

网友C:
建议用IAR或GCC

1.用的人最多是是GCC,资源也就GCC最多
2.编译效率IAR > GCC > CV > ICC
3.GCC完全免费,并且是标准的C语言
4.IAR最好,但入门较难
5.初学建议用GCC,先把标准C学好,再转IAR。

网友F:
还是IAR好

GCC有点莫名其妙,最搞不懂他的优化了
本来用GCC的,有一次一个程序在GCC下怎么整运行都有问题
最后换成IAR就好了

网友G:
GCC/IAR不过俺最后还是玩回了GCC~~~

网友H:
我一直用ICC

我一直用ICC没发现什么不好的,不做极限设计的话ICC应该还可以。

刚开始学习的时候装了GCC,后来没看到M48的型号,心里没底还是老实的用ICC了。

IAR吧,呵呵还没时间试过,如果真的很好用那就太可惜了。

网友I(2013-06-07):
一直用GCC,也有些小问题,不过都自己解决了,如有些头文件,好多已经被俺都改过了,现在算是个人改进版的,用着顺畅多了,呵呵。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一直用GCC,也有些小问题,不过都自己解决了,如有些头文件,好多已经被俺都改过了,现在算是个人改进版的 ...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