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在使用USART数据寄存器空中断触发中断后,在中断处理函数处

楼主(2007-12-12):
INTERRUPT (SIG_USART_DATA)
{

    if(int_data_num<(TxCounter-1))
    {
        UDR0=*pTxBuffer++;
        int_data_num++;
    }
    else
    {
        int_data_num=0;
        TXData_Num--;
    }
}

bool Test_Int_Send(void)
{
consideration
    if(0>=TXData_Num)
    {
        Read_Idx=Write_Idx;                return false;
    }

    pTxBuffer = (unsigned char *)&Int_TXData[Read_Idx++];
    if(TXDATA_ARRAY==Read_Idx) Read_Idx = 0;
    TxCounter = sizeof(USART_TXDataTypedef);
    cli();
    UBRR0H=0x00;
    UBRR0L=0x34;
    UCSR0A=0x02;
    UCSR0B =0b00111000;    //enable txd and rxd
    UCSR0C =0b00100110;
    while(!( UCSR0A & (1<<UDRE0)));
        UDR0 = *pTxBuffer++;
    sei();
    return true;
}

int main()
{
    Test_Int_SendPrepare(1,2,3,5);
    Test_Int_Send();
    while(1);
}

程序如上,sei后即触发中断,但是运行到中断处理程序入口即停止。怀疑是嵌套终端,一直触发中断。如果是这样的此中断如何使用?我已经在开中断之前发送一个数据到UDR0。

网友A:
利用UDRIE实现"手动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