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怎样用AVR单片机读取外部16位总线上的数据?

楼主(2007-12-22):
(无正文)

网友A:
请教怎样用AVR单片机读取外部16位总线上的数据

定义一个指向外部空间的指针。

网友B:
能說明白一些嗎,我也正找不到用什麼關鍵字來讀與寫

楼主:
请问硬件电路怎样连接,直接用AC口连接16位总线行不行?

网友C:
那就只能用软件去模拟它的时序了

楼主:
直接读取不行么

网友D:
看看

M32 以上可能就带总线了,不过是16位地址,8位数据。16位总线,莫非是挂了个sdram?:)模拟时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