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问下1!avr最快可以跑多快啊。我现在是跑16m

楼主(2007-12-23):
但是感觉还是太慢,有更快的吗、
现在用avr比较熟悉了,都不愿意更换其他mcu呢

网友A:
用过24M的

再快要换AVR32了

楼主:
嗨1我试过用20m,马上死机,很不稳定

网友B:
试试M324P

最大20MHz,

楼主:
呵呵,可是我主要用mega64啊!?怎么班?

网友C:
我一般用3.6864,因为更低的频率没有矮封装的晶体了.

16M就非常快了,干什么用?

网友D:
可超频到32M,不过可靠性不保证

网友E:
有人超过40m,,不过一般都没必要弄那么高吧

网友F:
用有源的44

网友G:
ARM轻轻松松~~~

网友H:
我用169时,搞到33M运行正常,只是温度稍高一点电流也大好

网友I:
建议不要超频使用,再快就应该考虑小ARM了

以前做试验试过24M,电流激增,温度相当的高啊

网友J:
C8051F120,100M,单周期……不过太贵了,玩玩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