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问,选GCC还是ICC?

楼主(2007-12-24):
汇编还是C?
我是初学者.
谢谢

网友A:
为了更长远,选用GCC~~~

网友B:
为了理解更透彻,选用ASM

网友C:
晕,不管哪个,你学会就行,

随便问下:中饭你吃煮饭还是蒸饭??
当然看你自己口味

网友D:
如果只和ICC比

选GCC应该是对的
初学就用C吧,ASM也要用,但是只在必要时才用

网友E:
现在也转向GCC了。

当初使用CVAVR,现在IAR,将来GCC。

网友A:
哈哈~~~不玩IAR AVR了,又重新玩GCC AVR~~~

哈哈~~~就是不会C~~~只会C++~~~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9&t=2769730

网友F:
你哪个厉害用哪个

   C厉害就ICC,C++厉害就GCC,两个差不多推荐ICC,ICC学起来简单~~~  资源丰富  先入门再说~~

楼主:
我也想GCC

买了两本书,一本电子工业出版社,李长林的AVR单片机应用设计,一本清华沈文的AVR单片机C语言开发入门指导,都是ICC,其他的书好象就没了,反正我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