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用ICC的朋友进来看看

楼主(2007-12-27):
int a;

unsigned int a;

他们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用前者程序不稳定,而用后者就可以呢?
麻烦朋友们指点

谢谢

网友A:
有负号整型与无负号整型

int和unsigned int都占2个字节;
int范围-32767~+32767;
unsigned int范围0~65535;
查查你数据的范围,是否超界。

楼主:
我看那个IC的手册上说int为默认为无符号整型,用了去不是

我看那个IC的手册上说int为默认为无符号整型,用了却不是,现在收成unsigned 定义就好了!

网友B:
安全第一

都加上unsigned或signed,就不用担心编译器的问题了。

网友C:
你用一次,不用一次,比较输出文件就知道是不是了。

网友D:
3楼: 我看那个IC的手册上说int为默认为无符号整型,用了去

在ICCAVR中,“char”默认为“unsigned char”,而“int”默认是“signed 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