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支持AVR的C语言编译器是否提供字节高低位交换的函数?

楼主(2007-12-27):
就是想把0xAB这个字节变成0xBA,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高效的函数?谢谢!

网友A:
自己编一个不就好了吗?

网友B:
#define SWAP8(x) (((x)<<4)|((x)>>4))

楼主:
以上效率都比较低啊

有没有单条指令就能实现的?用移位的方法时间比较长啊。
谢谢!

网友C:
使用IAR的话,可以用__swap_nibbles()实现,需要包含inavr.h

网友D:
gcc

static inline uint8_t swap (uint8_t val)
{
    asm ("swap %[val] : [val] "+r" (val));
    return val;
}

或者

#define SWAP(v) asm ("swap %[v] : [v] "+r" (v))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