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ICC 要从子函数里反回一个局部数组娈量可以吗?

楼主(2007-12-27):
ICC 要从子函数里反回一个局部数组娈量可以吗?
我试了好多次都不行
哪位朋友能给点提示

谢谢

网友A:
返回之后局部的都释放了,有啥意义?除非加个static不让它

网友B:
00不是喜欢全局变量吗???

楼主:
二楼的朋友好,具体语法怎么用能不能给个例子 谢谢

二楼的朋友好,具体语法怎么用能不能给个例子 谢谢

网友C:
局部变量的定义前面加关键字static

楼主:
不释放的局部变量与全局变量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偶不是都喜欢全局变量,而是在使用全局变量方便简单的时

用全局变量。例如一些中断标志之类的。

网友D:
不释放的局部变量与全局变量有什么区别啊?

是不是作用域不同啊?

网友E:
可以,用数组做形参

void GetDs1302Time(unsigned char time[7])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address = 0x81;

    for (i = 0; i < 7; i++)
    {
        //格式为: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time = ReadDs1302Data(address);
        address += 2;
    }
}

main()
{
     unsigned char clock[7];
     GetDs1302Time(clock[7]);//这时时间值就返回来clock[7]啦
}

楼主:
没看明白,你哪个数组clock[0-6]是怎么反回来的

没看明白,你哪个数组clock[0-6]是怎么反回来的
这个我得好好试试看了,,,

我现在用是全局变量搞定的,但总感觉占空间,,,

网友E:
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F:
11楼的是全局数组,静态变量只有定义它的函数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