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各位大虾,m128延时Xms函数怎么写好?

楼主(2007-12-28):
请各位大虾帮帮我!!

网友A: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

先写个这个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
{
 for(;n!=0;n--)
 ;
}

然后用AVRSTUDIO看看他用多长时间,再用算下再用一个函数调用它即可。

http://www.avrvi.com/avr_examples/soft_delay.html

相关链接:http://shop.avrvi.com

网友B:
MS级以上的延时不同意用这种"让MCU虚度光阴"方法

MS以上的延时最好用定时中断来处理

网友C:
同意楼上dcp的说法!

网友D:
同意4楼上的意见。

如果还有其他事件要进行处理的话,在你延时这段时间可能会丢事件,建议用中断,如果只是简单的测试,可以用AVR本身自带的编写的延时函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