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新手请教 怎样读flash内数组?

楼主(2007-12-29):
flash, AD, ic, pi, RF
怎样读flash内数组?我的数组定义为const prog_uchar flash_picsihui[]
用pgm_read_byte(prog_void *addr)读,为啥读不到?

网友A:
试试这个行不行

pgm_read_byte(const prog_uchar *p);
typedef void prog_void PROGMEM;
这里定义的是一个void类型的数据,跟你定义的unsigned char类型的是不一样的。
另外,const应该加上。
:)试试看看、

楼主:
还是不行

楼主:
好了,谢谢各位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