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调试90s8535,或mega8535或mega8,用什么仿真器?

楼主(2007-12-31):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说没有仿真器,只能软件模拟+ISP

网友B:
自己动手作

自己动手作,这样我觉得更适合学习,不但学会了调试软件,还学会了怎么处理电路故障等问题.

网友C:
ICE50,很贵,软件模拟还方便一些。

网友D:
是否可以用近似芯片仿真

比如用M88先进行仿真,尽量不要使用M88有M8没有的资源,然后仿真完成后再换成M8,这样之仿真器就好选,仿真完成后移到目标芯片也快。

网友E:
同意5楼方法

mega8可用M88来仿,使用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