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助:AVR单片机熔丝位配置错误

楼主(2008-01-03):
我用usb——isp对avr单片机mega128进行编程。
(软件用的是智峰的progisp)

但是,熔丝位的配置错误,导致两片单片机都不能再编程。

不知道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如果能记住怎样配置的话!

想办法满足配置的要求。然后就可以改熔丝了,否则只能用并口编程器改了。

楼主:
信号发生器

我手头有一个信号发生器,不知道对解决这个问题有所帮助吗?

楼主:
哈哈,救活了一个

我用信号发生器在时钟输入xtal2上打入4Mhz(为什么是它,不知,没敢实验其它的频率)的时钟信号,就能继续用usb——isp读取了,马上修改过来了,哈哈,好高兴啊。

接着实验另外一个。

楼主:
也好了

总结一下:
使用isp编程很安全的啊,哈哈,
就算是配置错误了,不用担心,不用害怕!

去找一个信号发生器吧,让它产生4Mhz的方波。

低端接地(单片机板),高端接单片机的XTAL2管脚(有无晶振都无所谓),

再次进行isp,轻松搞定。

网友B(2013-08-20):
高壓並口編程或者有源晶振

网友B:
有源晶振

网友C:
笨办法就是去用高压并行编程器恢复出厂熔丝位,一般好像是西尔特的,还有需要一个转接座,或者在板子上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