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JTAG烧写速度达到了30K/S以上!

楼主(2008-01-04):
使用最新开发的原生USB接口单线仿真器测试JTAG烧写速度,JTAG时钟为8M时,烧写文件为128K(ATMEGA128)非0xFF的HEX文件,测试平台为AVRSTUDIO 4.13 with SP3

不知哪位可以测试一下原装的JTAGICE mkII的速度有多少

相关链接:http://www.mcuzone.com/product/mkii_lite_v2/D12_JTAG_8M_128K.RAR

楼主:
以M128为目标

JTAG可以达到35K/S
ISP可以达到12K/S

网友A:
哈哈~~~还玩M128???真不如玩STM32~~~

网友B:
使用AVR控制的吗?

8M JTAG时钟烧写Mega16没问题吗?我自己做的JTAG编程器网友测试时说JTAG速度太快的话Mega16会出问题。

楼主:
不知道楼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编程器

8M JTAG时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JTAG时钟可以和系统时钟一样高,但是ISP就最多只能1/4系统时钟。

另外,8M和4M速度差别不大,USB这边也差不多已经达到瓶颈了,总体而言,35K/S的速度已经非常理想了。

网友C:
请问楼主 哪里下载avrstudio 4.13 sp3啊?

网友B:
是哦,偶也想要SP3

收到了Mega16的样片,测试了一下,完全可以在8M的JTAG频率下正常编程
不知道原理那个网友那里怎么会出的问题

使用AVR控制的编程器能到这个速度,相当快了
我用AVR做的编程器JTAG速度只有12KB/s,ISP只有7KB/s,HVPP和HVSP刚完成,还没测试速度
我做的是AVRminiProg,GPLv2许可,www.SimonQian.com/cn/AVRminiProg